请教昆腾140CPU65160问题

楼主(2011-06-19):
CPU的LED上显示dead error305,请问代表什么意思啊?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强烈关注!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会反复出现吗,能人为复现出来吗?!

网友B:
4008101315问问吧。

网友A:
说句实话,我不认为他们懂这个

网友C:
CPU供电方面的问题,建议更换测试,如更换底板,电源模块等。

网友D(2011-07-19):
我的65150也是这问题,打客服,他们也讲不清楚,最后我确认是背板的问题

网友E:
施耐德昆腾plc,变频器,软启动器专业维修18602021151

网友F:
我的65150显示系统错误EC02代码,不知道又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