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3的接触器能不能用于AC3

楼主(2011-06-19):
RT,看到接触器手册上多数为AC3 AC4使用类别,问下,AC3类别的能不能用于AC1情况。求高手解答。没分啊,汗!

网友A:
向下兼容!通常越高就是要求越苛刻的场合,当然用在低要求的场合是可以的,但是会有些浪费,好像只有10A电流,你可以用2.5的线,50平方的线也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向下兼容!通常越高就是要求越苛刻的场合,当然用在低要求的场合是可以的,但是会有些浪费,好像只有10A电流,你可以用2.5的线,50平方的线也满足!

AC3的接触器用在AC1的场合甚至可以超额运行

市面上的接触器大都是AC3类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