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1N-24MT电源模块问题

楼主(2011-06-19):
最近老是碰到这款PLC电源模块问题,就是输入220VAC正常,但PLC啥指示灯都不亮,更换新PLC后正常,这款机器已经出去十几台,其中三台机器有四个PLC出现问题,其中3个是电源模块问题,1个是PLC死机!请问三菱朋友们,导致这些问题,主要有什么引起的?

网友A:
lz不会是买的假三菱吧?

网友B:
1N的翻新货确实很多

网友C:
拿去三菱的维修点检测看下,三菱一年之内正常使用情况下是保修的

楼主:
浼拌PLC纭疄鏈夐棶棰橈紝鍙槸杩欑闂鏄粈涔堝師鍥犲紩璧风殑锛?

楼主:
各位同行,如果连接电源输出DC24V的光电开关坏了,是否会导致此类问题出现?三菱的机子!

楼主:
有点纳闷,机器接地很好,也没什么其他问题,PLC里的电源模块就是烧了,三菱厂家说是电源里的一个电容鼓了,有高压窜入,可是这个电哪里来的呢?

网友D:
你的220接哪里的,是直接三相线随便一根再接一零线吗。建议用隔离变压器转换来用,这样会很稳定的。

网友E:
如果电源质量不好,比如说有大的电感负载,或是雷电击到线路上,都有可能使PLC损坏。

遇到过一个雷电过后PLC也是三菱FX1S里面电容炸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