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执行M19时,主轴停不下来,会左右摆动

楼主(2011-06-19):
我单位一台DAEWOO的数控车PUMA 12L-B,配备FANUC 0-T系统;执行M19时,主轴停不下来,会左右摆动,我们进行以下检查:

1)检查主轴外置编码器,同步齿型带;和其他车床互换编码器;

2)更换编码器信号线;

但目前设备故障未能排除,如何办?

网友A:
是不是增益设得高了?

网友B(2011-07-31):
检查主轴电机的动力线、及相序

网友C:
查看参数说明的主轴部分,主轴增益值改一下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D(2011-10-18):
增益值太高,导致调整发送震荡

网友E:
学习过程中,不发表意见

网友F:
哪里电信号或软件出问题了,想了解下,跟帖看看

网友G(2011-11-20):
------档位接近开关位置---检查

网友H(2011-12-20):
编码器 手轮 手提盒 厂家直销。 http://www.shop2008.taobao.com QQ:762783913 微博地址:http://t.qq.com/encoder2011 大家可以收听我的微博,我会每天更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数控车床,执行M19时,主轴停不下来,会左右摆动
------档位接近开关位置---检查

同时试一下伺服与主轴连接部分是否间隙过大?(及轴承是否有问题)

网友J:
连接编码器皮带会不会太松了。

网友K(2012-02-03):
引用 网友G:
数控车床,执行M19时,主轴停不下来,会左右摆动
------档位接近开关位置---检查

并检查,PLC是否有应答。

网友L:
应该是停止信号没有发过来

或机床参数有变动

网友M:
应该干扰导致,检查机床整机的接地情况,要求用12平方的铜电缆接入大地,大地下最好埋有铜板,灌入盐水。

网友N(2012-03-06):
检查定位完成信号,主轴转时转速有没有反馈

网友O:
请问现在结果怎么样了?能不能反馈一下呢?

网友P:
主轴驱动是什么的,变频还是直流的?

网友Q(2012-04-05):
“主轴停不下来,会左右摆动”,控制主轴的这个伺服电机的移动速度过快,降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