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5000,编译不成功,未生成PKG文件

楼主(2011-06-20):
            请教各位高人, 使用EV5000在新创建完项目后进行工程编译时,总提示‘编译错误,未生成PKG文件’,在工程修改后,编译时也出现这样的错误,离线模拟时,修改的部分无法在模拟中显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另外软件里面的‘反编译’作用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编译有错误 修改错误的地方

网友B:
编译的时候会在编译的窗口里看到那一个画面有错误的,你自己对应找一下原因修改过来就行了。如果一直有这个问题,你新建一个简单的画编译下载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C:
EV5000/8000触摸屏5720程序反编译为什么会提示格式错误?格式都是XOB没有什么问题呀?
如果操作没有错误的话,只有两种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第一:工程禁止了反编译,第二:反编译的密码不正确。
姐除步科4000---XOB文件反编译密码(学习光盘qq66281476)-XOB/PKG文件反编译密码 ...
MT5000/MT6000/8000反编译密码姐密XOB、PKG编译错误修复.
ev5000工程项目保护密码破姐破姐
PKG禁止反编译姐除软件。
XOB文件反编译姐密工具

网友D(2011-08-01):
不是反编译的问题,反编译是你把屏里面的程序上传上来以后,通过反编译,然后再打开程序。你看一下编译后那个信息窗口,看看是哪里出现的错误,还有你看一下是不是忘了加通讯方式了?你 应该添加触摸屏,通讯方式,PLC才对

网友E:
首先,编译出错肯定会在编译信息窗口提示哪里有错,把错误找出来改正再重新 编译;

另外,如果编译出错根本不会生成PKG文件,又怎么可以离线模拟呢?如果是生成PKG文件,离线模拟的时候没有显示可能是你的元件属性设置问题,请您再仔细检查您的工程;

关于反编译的作用,是从屏里上传程序后用到的。我们从屏里上传的程序必须经过反编译生成PKG文件后才可以在组态软件里面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