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通讯线

楼主(2011-06-20):
科威LP-16R16M PLC可以用三菱的SC-09的编程线通讯吗?都是圆形8针的。

楼主:
我有一根跟字符屏连接的线,这根线可以和电脑通讯编程吗?

网友A:
不能用SC09

我有一根跟字符屏连接的线,这根线可以和电脑通讯编程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程等

网友B:
用三菱的SC-09的编程线通讯吗?都是圆形8针的。 查一下资料,看管脚定义是否一样。不出意外,应该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