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惯量问题!

楼主(2011-06-20):
各位运动控制论坛的高人,小可一直有个疑问不得解,是关于伺服电机惯量的,同功率段伺服电机国产间台系伺服电机较日系伺服电机惯量小很多,深知电机惯量大对控制是非常有帮助的。故国产伺服在某些行业应用一直得到不很好的应用,不知是生产工艺或者技术上存在难点,导致国产伺服电机惯量得不到提升。希望各位高人能给小弟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深知电机惯量大对控制是非常有帮助的。”,不对,分场合,有需要惯量大的场合,也有需要惯量小的场合;

网友B:
想过来学习一上,最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C:
来我这学习一下好了  程13812661403 你这个算简单的了

网友D:
哪些行业?求解。

惯量是很重要,可是选型和控制也很重要。

网友E:
伺服电机本身惯量小,可以通过加大传动比,减少负载到电机轴上的惯量。和增大电机轴本身惯量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强求电机轴本身惯量大,电机体积必然会大。扁平结构的电机轴惯量比细长型的要大。

网友F:
难得一见的好帖!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本身惯量小,可以通过加大传动比,减少负载到电机轴上的惯量。和增大电机轴本身惯量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强求电机轴本身惯量大,电机体积必然会大。扁平结构的电机轴惯量比细长型的要大。

不知楼上可看过松下伺服电机的大小,在同功率段上有各惯量选择,但我没见人家电机有多大的变化!

网友G:
转子不同了,比伺服电机惯量,建议在同机座号,同力矩能力下去比。

网友H(2011-11-14):
国产电机的轴为什么不能做的和日系电机一样短小,难道是工艺问题

网友G:
电磁结构,槽满率,永磁材料,硅钢片材料,加工和安装工艺等都是制约因素。

网友I:
不知楼上可看过松下伺服电机的大小,在同功率段上有各惯量选择,但我没见人家电机有多大的变化!

松下又不是神 同功率 不同慣量 電機體積一樣 那扭力呢 轉速呢

同一電機 用不同電流之驅動器 其功率也是不同

深知电机惯量大对控制是非常有帮助的。”,不对,分场合,有需要惯量大的场合,也有需要惯量小的场合

啟動頻繁並高速運行 精度要求高 另分度運用 數控機床 都是符合LZ說明  但真正高速產業 高加減速的應用 那就小慣量的天下 而且是歐美的強項 個人做過轉速在6000rpm 之500W 伺服 長時間運轉  DVD塗膠設備

网友J:
电机惯量大其抗负载扰动能力强,对负载惯量大,连接刚性不太好的机械负载需要频繁加减速控制时,其优势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