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cit7作为服务器时,只能监视PLC数据,按钮命令不能写入PLC,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20):
有人说,是要用户登录,我画面启动完成,未提示我用户登录阿

网友A(2011-08-10):
建立一个用户,登录即可,在模板上方右边

网友B(2011-10-10):
楼上说的很对,这个是citect7.1以上版本的安全性决定的
要么登陆一个用户
要么修改一个配置文件的参数[LAN]Securelogin=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