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哪里有KEPWARE的教程?

楼主(2011-06-20):
哪里有KEPWARE的教程?
这东西设置好像有点复杂.

网友A:
授权:运行软件----在菜单栏HELP中-----选择license a plugin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设备类型-----点击license----复制弹出对话框的license ID-----在菜单栏HELP中,选择unlock license a plugin----在弹出对话框中,复制competer ID----把competer ID粘贴到license a plugin对话框competer ID中----复制出现的UNLOCK号-----粘贴到unlock license a plugin对话框中。OK!
1、new
2、+channel,设通讯参数 串口、波特率==,后面的几页默认就行
3、+device,设地址,设request 周期

楼主:
有授权码吗,能告诉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