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ity Pro仿真时灵时不灵的问题

楼主(2011-06-20):
最近在测试Unity Pro的时候发现仿真一下子不灵了,红色感叹号,CPU占用或者没有媒体连接,后来反复试了几次,时好时坏的。

后来怀疑是新版本的unity和我的win7操作系统不兼容的问题,就装了个虚拟机,结果是好的。

最后怀疑到是软件的问题,

经查证,是坑爹的MBX Driver驱动问题,卸载掉就好了

好吧,原来施耐德自家的东西跟自家的东西是会会打架的

网友A:
用的XP系统,仿真一直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的XP系统,仿真一直很好用的。

据说搜狗拼音跟仿真也是冲突的,你可以装一个试试:)

网友A:
还好平时都用万能五笔输入法的,所以也就没有遇到此类情况了。

网友B:
扯,你把360和搜狗卸载掉就好了,根本就不用卸MBX driver。仿真器用不了一般是占用了502端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扯,你把360和搜狗卸载掉就好了,根本就不用卸MBX driver。仿真器用不了一般是占用了502端口问题

502端口占用了我难道不会去关进程吗,这还用你来提醒?

网友C:
MBX DRIVER中的Ethernet MBX DRIVER不要装就可以了,或者如果装了在服务里面把它停掉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