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流检测方式

楼主(2011-06-20):
浅谈电流检测方式

一、检测电阻+运放
优势:
成本低、精度较高、体积小
劣势:
温漂较大,精密电阻的选择较难,无隔离效果。
分析:
这两种拓扑结构,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低端检测电路易对地线造成干扰;高端检测,电阻与运放的选择要求高。
检测电阻,成本低廉的一般精度较低,温漂大,而如果要选用精度高的,温漂小的,则需要用到合金电阻,成本将大大提高。运放成本低的,钳位电压低,而特殊工艺的,则成本上升很多。

二、电流互感器CT/电压互感器 PT

在变压器理论中,一、二次电压比等于匝数比,电流比为匝数比的倒数。而CT和PT就是特殊的变压器。 基本构造上,CT的一次侧匝数少,二次侧匝数多,如果二次开路,则二次侧电压很高,会击穿绕阻和回路的绝缘,伤及设备和人身。PT相反,一次侧匝数多,二次侧匝数少,如果二次短路,则二次侧电流很大,使回路发热,烧毁绕阻及负载回路电气。
CT,电流互感器,英文拼写Current Transformer,是将一次侧的大电流,按比例变为适合通过仪表或继电器使用的,额定电流为5A或1A的变换设备。它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也称作TA或LH(旧符号)工作特点和要求:
1、一次绕组与高压回路串联,只取决于所在高压回路电流,而与二次负荷大小无关。
2、二次回路不允许开路,否则会产生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
3、CT二次回路必须有一点直接接地,防止一、二次绕组绝缘击穿后产生对地高电压,但仅一点接地。
4、变换的准确性。
PT,电压互感器,英文拼写Phase voltage Transformers,是将一次侧的高电压按比例变为适合仪表或继电器使用的额定电压为100V的变换设备。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同。也称作TV或YH(旧符号)。
工作特点和要求:
1、一次绕组与高压电路并联。
2、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短路电流烧毁PT),装有熔断器。
3、二次绕组有一点直接接地。
4、变换的准确性

模块型霍尔电流传感器
模块型霍尔电流传感器分开环模式与闭环模式。
开环模式又称为直接测量式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入为电流,输出为电压。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结构简单,测量结果的精度和线性度都较高。可测直流、交流和各种波形的电流。但它的测量范围、带宽等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种应用中,霍尔器件是磁场检测器,它检测的是磁芯气隙中的磁感应强度。电流增大后,磁芯可能达到饱和;随着频率升高,磁芯中的涡流损耗、磁滞损耗等也会随之升高。这些都会对测量精度产生影响。当然,也可采取一些改进措施来降低这些影响,例如选择饱和磁感应强度高的磁芯材料;制成多层磁芯;采用多个霍尔元件来进行检测等等。
开环模式的结构原理见下图
根据检测量程的需求,一般分为以下两种绕线模式,左图为小量程的结构图,右图为大量程的结构图。

闭环模式又称为零磁通模式或磁平衡模式,其输入与输出端均为电流信号。原理见下图

将霍尔器件的输出电压进行放大,再经电流放大后,让这个电流通过补偿线圈,并令补偿线圈产生的磁场和被测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最终达到磁平衡。
这个平衡过程是自动建立的,是一个动态平衡。建立平衡所需的时间极短。平衡时,霍尔器件处于零磁通状态。磁芯中的磁感应强度极低(理想状态应为0),不会使磁芯饱和,也不会产生大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恰当地选择磁芯材料和线路元件,可做出性能优良的零磁通电流传感器。
现在市场上的模块霍尔电流传感器,一般体积较大,为双电源供电,价格较高,闭环模式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其性能要比开环模式好,但价格也比开环模式的贵许多。
四、其他的电流检测器件。
除以上介绍的几种电流检测方式外,还有其他几种测量方式,分别为:
AVAGO的光耦隔离放大器。
TI的电容式隔离放大器
ADI的西格玛德尔塔式隔离放大器。
这三种电流检测方式,芯片内部结构,原理是不一样的,但外围电路有许多共同点。
三种方式均是通过检测精密电阻两端的电压来判定其被检测电流的大小。
原边与负边均需加电源供电。
输出为差分输出,需考虑共模抑制比,可做到零基准电压。
响应时间与精度差不多,均为us级,精度界于1%~5%。
五、Allegro电流传感器
介绍完了其他的电流检测方式,接下来,重点介绍一下Allegro的电流传感器。鄙人代理此条线的产品。
Allegro电流传感器的共同点:
芯片级霍尔电流传感器,串联在电流回路中,外围电路简单。
2. 开环模式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因体积问题,芯片级霍尔电流传感器无法做到闭环模式。)
3. 可测交直流电流。
4. 无需检测电阻,内置毫欧级路径内阻。
5. 单电源供电,原边无需供电。
6.80~120KHz的带宽,外围滤波电容可调整带宽与噪声的关系。
7.输出加载于0.5Vcc上,非常稳定的斩波输出。
8.us级响应速度,精度在-40~85℃时小于2%
9.带抑制干扰的特殊封装工艺。
10.非常好的一致性与可靠性。年出厂不合格率小于1PPM。
常推的几颗Allegro霍尔电流传感器为:
ACS712

从ACS712的内部框图与封装解剖图可以看出,原边电流只是从芯片内部流过,与副边电路并没有接触,原边与副边是隔离的,因为封装小,所以ACS712的隔离电压为2100V。因为电流的流过会产生一个磁场,霍尔元件根据磁场感应出一个线性的电压信号,经过内部的放大、滤波、与斩波电路,输出一个电压信号。
ACS712根据尾缀的不一样,量程分为三个规格:5A、20A、30A,温度等级均为E级(-40~85℃)。输入与输出在量程范围内为良好的线性关系,其系数Sensitivity分别为,185、100、66mV/A。因为斩波电路的原因,其输出将加载于0.5Vcc上。ACS712的Vcc电源一般建议采用5V。输出与输入的关系为Vout=0.5Vcc+Ip*Sensitivity。一般输出的电压信号介于0.5V~4.5V之间。
Ip+与Ip-之间流经芯片内部的那一部份,我们称之为内置路径内阻,其阻值为1.2mΩ.当大电流流经它时,所产生的功耗很小,如30A满量程的电流流经它时,产生的功耗为P=30*30*1.2/1000=1.08W。
ACS 712的全温度范围的精度为±1.5%。在25~85℃时,精度特性更好。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响应时间为5us。带宽为80KHz,通过调整滤波脚与地之间的滤波电容,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调整噪声与带宽的关系,电容取值大,带宽小,噪声小。

ACS710

与ACS712相比,ACS710多了一个过流保护功能。如上图所示,蓝色虚框为ACS710的电流检测回路,红色虚框为ACS710的过流保护回路。
ACS710与ACS712的电流检测原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有以下几点:
ACS710因为封装SOIC-16体积比ACS712稍大,所

网友A:
一篇好文章,谢谢了!收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一篇好文章,谢谢了!收臧了!

呵呵,按照自己的理解,参照其他的资料写的,希望不会误人子弟!

楼主:
Allegro电流传感器的部份应用有:

A.小功率的变频器,一般是4.7KW以下的机器。用于三相电流的检测控制,检测两相,第三相通过公式算出,单机用量两颗。主要用到ACS712或ACS710。

B.太阳能逆变电源,用于均流功能。主要是用ACS712ELCTR-05B-T 5A量程。

C.动力电池BMS系统:ACS758用于主电流回路上,ACS712ELCTR-05B-T用于充电管理上。

D.UPS电源,用于电流监控。

E.缝纫机、绣花机等纺织机上,用于电流检测,回路控制。

F.服务器电源,用于输出回路的电流监控,起保护作用。用ACS758

G.伺服驱动器。

网友B:
好文章!图文并茂才有说教效果!

楼主:
型号命名说明举例,
A CS  712 E LC TR - 20A - T
A     Allegro
CS     current sensor
712    part number
E        温度等级    Allegro温度等级常用的分  S(-20~85)  E(-40~85)   K(-40~125)  L(-40~150)
LC     封装
TR    包装,TR为卷带盘装
20A   量程
T       符合环保要求

楼主: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顶一下!

网友C:
比较专业的介绍,请问原副边是隔离的吗?测交流的话,原、副边有相移吗?副边能同步反映原边的波形吗?

楼主:
对:zhxl 关于

比较专业的介绍,请问原副边是隔离的吗?测交流的话,原、副边有相移吗?副边能同步反映原边的波形吗?

内容的回复:

原边副边是隔离的,视封装不同,隔离电压不一样,ACS712隔离电压为2100V,ACS710与ACS758是3000V,原边副边的延时大约为4us左右,副边可以反映原边的波形。

网友D: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顶一下

网友E:
很不错的文章,顶一个

网友C:
很好的东西,但分辨率(sensitivity)比较低,测安培级电流比较合适,我要测的电机额定电流是0.18A,估计都淹没在电源噪声里了。

楼主:
呵呵,此器件的主要目的就是测量功率较大的电流信号,任何隔离器件自身都带有一定的噪声,所以都有一个可测量的最小电流值,其算法为:Imin=Noise/sensitivity.如ACS712ELCTR-05B-T。其可测量到的最小电流为:21/185=0.11A.

网友C:
南柯先生了不起!我向来认为既懂技术,又能做营销的人是大腕了。有机会一定用用这款芯片。

楼主:
呵呵,自己的产品总是要熟悉的,要不然怎么说服别人用!

网友F(2011-08-22):
好文章  收藏了

网友G(2012-04-26):
好文章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顶一下

网友H:
请问有检测微安级小电流的此类器件吗?

网友I(2012-06-14):
楼主强大啊!楼主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检测回路是否有电流?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顶一下!

网友K(2013-01-04):
顺道请教下大家,这个东西是不错,很好用,但是SO-8的封装2PIN能走20A持续电流吗?对此我有点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