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容电机可以接两相电吗

楼主(2011-06-20):
我想问一个问题:单相电容电机,是否可以接两相电呢?如果可以,该怎么接,不可以,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两相380的不能接。可以接两相220伏(估计你也没有这样的电源)

楼主:
呵呵,我已经自己亲自试验了,可以的,两相电+零线,完全OK!

网友B:
好。我只是曾经想过。而你却做了。

好。看来小功率的传动使用单相电机可以节省一点。

网友C:
你的两相电+零线,使用是没问题,因为这样,主,副绕组都是220交流电,对电机来说,不会有问题,但是,对于启动来说,有问题,启动转矩会降低,普通的单向电容启动电机,电容值是计算好的,如果这样接了,在轻负载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还是不建议这么接

网友D:
对:qinlin320324 关于

你的两相电+零线,使用是没问题,因为这样,主,副绕组都是220交流电,对电机来说,不会有问题,但是,对于启动来说,有问题,启动转矩会降低,普通的单向电容启动电机,电容值是计算好的,如果这样接了,在轻负载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还是不建议这么接

内容的回复:

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