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LC-S7-200的两个通讯端口是同一地址,工作时会张冠李戴吗?

楼主(2011-06-20):
S7-200-CPU226有PORT1和PORT2两个通讯端口,默认地址:2号,据资料介绍这两个端口地址可以设置不同值,也可以设置相同值,而地址相同值时,工作不会相互干扰。请问高手,如果这两个通讯端口设置成同一地址,其他通讯参数也相同时,如何理解工作时不会张冠李戴?是否在CPU226内部存在两个分地址,譬如:2A、2B,把他们分开?如果有在哪里查看?

网友A:
PORT1和PORT2两个通讯端口 是互相独立的,  你可以任意设置 地址,和比特率等;不比担心冲突!

楼主:
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两个端口同一地址时,不互相干扰,如果两个CPU各有一个端口,他们也是独立的,能设置成相同的地址吗?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楼上的回答,不是我要的答案。

网友B:
226的2个通讯口是为了它能在2个不同的网络工作.

如果在1个网络中同时使用226的两个通讯口,那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用226的一个口和触摸屏通讯,另一个自由口发送数据,两个完全不干扰的网络,自然地址一致也不会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两个端口同一地址时,不互相干扰,如果两个CPU各有一个端口,他们也是独立的,能设置成相同的地址吗?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楼上的回答,不是我要的答案。

两个PLC 通讯 ,端口完全可以设置为 同样的地址 ,例如 都设 为 2,你可以去测试!

网友D:
地址,就是通讯网络上的标识;

同一个网络,不能重复;

不同的网络,没有关系

网友E(2011-09-16):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两个端口同一地址时,不互相干扰,如果两个CPU各有一个端口,他们也是独立的,能设置成相同的地址吗?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楼上的回答,不是我要的答案。

两个PLC 通讯 ,端口完全可以设置为 同样的地址 ,例如 都设 为 2,你可以去测试!

在同个网络中 同样作为从站的两个PLC能用同一个地址吗   貌似不行吧  你实例的测试应该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