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面板控制频率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1-06-20):
我想咨询一下施耐德变频器就地在面板上调频率的事 我使用的是ATV32HU11N4 假如现在工作时的频率是30HZ的话 我想调大 或者小的话 在里面的参数怎么设置,也就是把频率设置成面板控制 怎么设置   相当于西门子M440变频器中的P0700=1   的这个指令 谢谢了    QQ  634349362

网友A:
通过操作面板进入主菜单,找到控制方式后,选择图形终端, 可以通过操作面板上的电位器来调节频率,进入电机参数(Drc)找到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的设置后进行修改,频率范围在-500-500之间都是可以的

网友A:
或者你如果有Powersuit软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该软件进行参数设定,达到你期望的频率和控制方式

网友B:
那个很简单,你把语言改为中文就好设置呀

网友C:
下载一本ATV32手册吧。先看看。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D(2012-03-12):
自主研发:profibus dp/S908 RIO总/modbus plus/controlnet/GE Genius总/Can/CanOpen/CanBUS/DeviceNet/rs232/422/485等等总线光端机,可以完全取代或兼容西门子OLM链路模块,AB,施耐德,ABB,GE,莫迪康,赫斯曼等光纤中继器,。产品还有模拟量,数字量,开关量光电转换器,光纤收发器以及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等等.
其中ProfibusDP/Canbus/CanOpen/DeviceNet/ControlNet产品不但可点对点,链型或星型组网,还可组环网和双网冗余环网络!

http://www.comark.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