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B SMC150软启动器未接负载上电后输出端线电压有380V,正常吗?

楼主(2011-06-21):
请各位大侠帮助!AB SMC150软启动器未接负载上电后输出端线电压有380V,正常吗?

楼主:
在线等!ji 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没有接负载  你能测出来380V 是感应电压............

网友B(2011-12-09):
你的软启动器的工作方式是在线的吗?如果是在西安工作的话,未接负载上电有电压你可以检测一下,接上三个灯泡按星型接法接到电路中,如果灯泡不亮说明是软启动RC电路中感应的电压;如果灯泡亮啦你可以检测可控硅是否击穿。

网友C:
我觉得是可控硅击穿了。

前不久在某氧化铝厂去看过一个现场。也是AB SMC150 KW的

软启动拆下来了。用万用表一量。输入输出接通。

上电后也是有380V的输出(没有启动软启动)

楼主可以拆开软启动 把可控硅拆下来,是一个圆圆的黑色的东西 不是很大。

用几节电池和灯泡可以检测一下可控硅。

网友D(2013-01-08):
AB 150-F317运行报无负载?是什么原因?

网友E:
未接负载有380v电压有可能是可控硅两端并联的阻容吸收元件引起虚假电压,接上负载后就消失,当然也不排除可控硅击穿短路,电源电压直接到达输出端。把2个灯泡串联起来然后接到输出端任意两相,如果灯泡亮就是可控硅短路,如果不亮就是阻容元件引起的虚假电压。

网友F(2018-03-13):
各位师傅:请问SMC-2 配备DIP拨位开关【15位】及数位式选择开关,什么设置,DIP拨位开关,作为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