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 控制2KW左右电机

楼主(2011-06-21):
请问PLC系统控制2kw 的电机(鼓风机)时需要什么外围设备和器件呀?thanks

网友A:
需要个接触器,选的版块挺好……

网友B:
一个接触器或两个,要看你的电机控制线路是啥类型

网友C:
两个按钮或一个,一个接触器,一个热继电器,很好设计的

网友D:
不知道你详细的技术要求,如果只是控制电机,用PLC干吗?只用两个按钮,一个接触器就可以了,实现最简单的控制。

网友E:
用PLC控制就需要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接触器,一个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