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气缸

楼主(2011-06-21):
各位大侠 我是菜鸟一只 求各位的帮助!!!求用plc控制两个双向的气缸的控制回路图  谢谢诶!!!!

网友A:
把汽缸当两个电磁阀控制就可以了,PLC输出通过继电器再输出控制电磁阀。

再不明白就没办法了。那就不是“菜鸟”,是水鸟

网友B:
先定义一个气缸为Y0另一个为Y1,然后分别控制两个Y就可以了.如PLC为继电器输出COM0接L,Y0接电磁阀的一根线,Y1接电磁阀的一根线,乘下的两根线并起来接N

网友C:
双向气缸往复运动,可以采用单电控气阀,也可以采用双电控气阀,两种气阀的电控方式有一点区别,你用哪一种?

网友D:
这个好弄啊 ,气缸上有电磁阀,用PLC的输出点,通过继电器接上电磁阀就好了。

网友E:
    顶顶虫子说的,连程序详细都做好啦

   建议先看看 PLC 手册和编程使用书

网友F:
虫子的很切题啊

网友G:
虫子的图发的真是不错。怎么弄的,能否分享一下,让大家学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关于网友D的图发的真是不错。怎么弄的,能否分享一下,让大家学学。
CAD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