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lc控制气缸

楼主(2011-06-21):
各位大侠 我是一只 菜鸟 求plc控制两个双向气缸的控制回路图   两个气缸先后动作 通过磁性开关控制他们反向移动  谢谢诶!!!!!

网友A:
A I 0.0
O M 9.0
AN I 0.1
AN M 12.2
= M 9.0
A I 0.2
S M 5.1
A I 0.3
R M 5.1
A M 5.1
L S5T#2S
SD T 2
AN M 5.1
L S5T#2S
SD T 3
A T 2
A M 9.0
AN Q 0.1
= Q 0.0
A T 3
A M 9.0
AN Q 0.0
= Q 0.1

网友B:
用磁性开关到位信号去控制电磁阀换向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