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s7-200定时器时基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学习siemens plc进行中,看到他的手册上的一段话不是特别理解
然后做了一点点的程序好把问题说明白了
像我写的这个小程序(当然是程序的一部分,假设原始程序的扫描周期超过1ms)。结合手册上的文字是不是说一个扫描周期里要调用多次子程序,采集的AI数据也是多个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ms定时器的自复位是错误的。

楼主:
 那请问九段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呢

我上边程序太临时了,SM0.1应该是SM0.0,

如果我把子程序写表指令ENO后面加一个辅助线圈m0.0

然后主程序的定时器T32用m0.0的常闭触点控制

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B:
你要采集多个数据,可以再中断里面做,然后累加求平均数。

楼主:
对:大尾巴狼 关于

你要采集多个数据,可以再中断里面做,然后累加求平均数。

内容的回复:
谢了,只是看不懂上面的文字才这么想的,好配合着理解它说的:对于1ms分辨率的定时器......

楼主:
对:电工九段 关于

内容的回复:

相当感谢,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我再好好学习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