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锅炉温度信号记录选用方案

楼主(2011-06-21):
高温锅炉温度信号记录选用方案

                                    为方便初次选型的用户整理了这么一个方案。 本方案由杭州美控提供仅供参考,不详可电话咨询杭州美控。

      常用温度传感器:传感器的种类繁多,如接触式温度传感器、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模拟温度传感器、逻辑输出型温度传感器及数字式温度传感器等。但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热电阻与热电偶。其中热电阻有分PT100/PT100/CU50/CU100等等,PT100较为常用。热电偶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推荐的有8种分别为B/E/J/K/S/T/R/N

常用记录仪型号:无纸记录仪系列有RX200、RX4000、RX6000、RX8000、无源RS2008压力记录仪 有纸记录仪:R1000系列

对于高温锅炉温度信号的记录我们可以参考以下方案:

方案一:
采用RX4000B(也可选用其它系列记录仪,具体根据现场需求)来采集、记录与显示现场变送器的现场各种信号。可以采用数据转存的方式,通过计算机中事先安装好的数据分析软件,监测和评价历史数据和曲线。
热电偶温度计是利用两种不同金属导体的接点,受热后产生热电势的原理制成的温度测量仪表。主要由热电偶、补偿导线和电气测量仪表(检流计)三部分组成。
  常用的普通铂铑一铂热电偶最高测量温度为1400℃,普通镍铬一镍硅热电偶最高测量温度为1100℃。热电偶温度计的优点是,灵敏度高,测量范围大,无需外接电源,便于远距离测量和自动记录。缺点是,需要补偿导线,安装费用较贵。在工业锅炉上,常用来测量蒸汽温度、炉膛火焰温度和烟道内的烟气温度。
  在安装使用热电偶温度计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热电偶的安装地点应便于工作,不受碰撞、振动等影响。
  2)热电偶必须置于被测介质的中间,并应尽可能使其对着被测介质的流动方向成45°角,深度不小于150mm。测量炉膛温度时,一般应垂直插入。若垂直插入有困难时,也可水平安装,但插入炉膛内的长度不宜大于500mm,否则必须加以支撑。
  3)热电偶安装后,其插入孔应用泥灰塞紧,以免外部冷空气侵入后影响测量精度。用陶瓷保护的热电偶应缓慢插入被测介质,以免因温度突变而使保护管破裂。
4)热电偶自由端温度的变化,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必须校正或保持自由端温度的恒定。
目前该方案已有在
东方特钢集团
上海五冶冶金集团
唐山前进钢铁有限公司
山西海鑫国际钢铁集团 等单位使用,并取得用户的好评。

RX4000记录仪 热电偶
主要技术指标:
通道数 最多12通道,万能信号输入。
输入信号类型 Ⅱ型标准信号:(0~10)mA、(0~5)V。
Ⅲ型标准信号:(4~20)mA、(1~5)V。
9种热电偶:B、E、J、K、S、T、WRe5-26、R、N。
2种热电阻:Pt100、Cu50。
其它非标准信号:(-20~20)mV、(-100~100)mV、(-10~10)V之内信号范围任意组态以及量程自定义类型。
供电 交流供电电压:(100~240)VAC;频率:(47~63)Hz;最大功耗:30VA;
配电规格 每通道30mA,24VDC。
报警输出 最多12通道,250VAC,3A继电器常开触点,或同时具有6路常开和常闭触点。
模拟量输出 输出信号类型:(0~10)mA、(4~20)mA,(0~20)mA最多4通道;
最大允许误差:0.2%;
负载能力:(4~20)mA:700Ω;(0~10)mA:1500Ω;(0~20)mA:700Ω。
通讯接口 提供RS-485和RS-232C两种通讯接口供用户选择,但不能同时使用,其中RS-485串行总线与主机隔离
通讯协议 采用R-Bus通讯协议,通讯波特率有5种可选,即1200 bps、9600 bps、19200 bps、57600bps和115200bps
记录 记录间隔分为1秒、2秒、4秒、10秒、30秒、1分、10分、30分、60分
记录时间长短与记录间隔及通道数有关
显示 5.6英寸TFT液晶显示屏
尺寸 外型尺寸 144mm×144mm×245mm
开孔尺寸 138+1-0mm×138+1-0mm

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功能
1 无纸记录仪 RX4001B

1套 1通道信号输入,能实时显示和记录,通过CF卡接口能取出历史数据供以后分析查看。
2 热电偶 K型

方案二:采用RX200记录仪来采集、记录与显示现场变送器的现场各种信号。可以采用USB的方式,通过计算机中的数据分析软件,监测和评价历史数据和曲线。
红外传感头的安装方法:将装有吹风套的红外测温探头固定安装在距铁水5-15米的支架上,并且瞄准铁水槽,对每炉铁水进行连续扫瞄测量,其探头测得的温度信号接记录仪打印温度曲线或送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本系统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对每炉铁水温度进行自动连续测量,能有效避免人工插入测温法带来人为因素的影响。通过分析记录的温度曲线或其它计算机处理信息,能较真实地反映出每炉铁水温度的变化趋势,直观地读出每炉的最高温度,为生产管理和工艺改进提供有力的依据。

RX200 红外测温传感器

用户对数据不记录的情况下也可选择红外传感头与数显表连接

红外与数显连接
记录仪主要技术指标:
通道数 最多3通道万能信号输入。
输入信号类型 Ⅱ型标准信号:(0~10)mA、(0~5)V。
Ⅲ型标准信号:(4~20)mA、(1~5)V。
热电偶:B、E、J、K、S、T、R、N。
热电阻:Pt100、Cu50。
精 度 ±0.2%FS
供 电 交流供电电压:(100~240)VAC;频率:(47~63)Hz;最大功耗:30VA;
熔丝规格 1.0A/250VAC,慢熔断型,使用时无需更换。
记 录 记录间隔有1s、2s、4s、6s、15s、30s、60s、120s、240s共9档可选
显 示 3英寸液晶显示屏
尺 寸 外型尺寸 160mm×80mm 开孔尺寸 152+1mm×76+1mm

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功能
1 无纸记录仪 RX201 1通道信号输入,能实时显示和记录,通过USB接口能取出历史数据供以后分析查看。

2 红外测温仪 /
3 数显表 XMD1100
方案三:红外测温仪测量现场温度。红外测温仪的测温原理是将物体(如钢水)发射的红外线具有的辐射能转变成电信号,红外线辐射能的大小与物体(如钢水)本身的温度相对应,根据转变成电信号大小,就可以确定(如钢水)的温度。

红外测温仪
选型:
确定测温范围
  测温范围是测温仪最重要的一个性能指标。如TIME(时代)、Raytek(雷泰)产品覆盖范围为-50℃-+3000℃,但这不能由一种型号的红外测温仪来完成。每种型号的测温仪都有自己特定的测温范围。因此,用户的被测温度范围一定要考虑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