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触摸屏设置数值时传不到plc中!!!

楼主(2011-06-21):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三菱plc,型号是FX2N,文本用的是F930GOT-BWD-C,为什么我在触摸屏上设置数据时传不到plc的地址里面啊?通过电脑与plc连接后看到程序中定时器的数值是0 ,比如T2  D205,这个D205里面的数值应该是我触摸屏上设置的值吧!求解!

网友A:
有没有别的地方用到控制D2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