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CS800过流报警

楼主(2011-06-21):
各位师兄师姐好:

         小弟菜鸟电工最近碰到棘手问题,新钢厂氧枪转炉系统变频器频繁过流报警(OVER CURRENT 2310)。查询后发现报警并非在启动阶段,而是运转后进行速度变更时(即高速模式与低速模式变更)电流突然增大报警,此故障自安装以来一直未能解决不知是何原因,在此求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修改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把加减速时间适当的设置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修改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把加减速时间适当的设置长些

改过了,还是不行,而且氧枪加速时间还不能太长,工艺不允许

网友B:
这个故障我维修ABB变频器遇到过比较多.与参数没多大关系主要是NINT板钟一些检查原件坏了性能不好 有需要的话可以找下广州杰控!020-36541762

网友C(2011-08-22):
此故障并非硬件故障,请调整PI参数,把刚性稍微设置软一点。

网友D:
此原因有可能是机械原因造成的,应该不是变频器的硬件和软件问题,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电机升速时,外部力矩增加,致使电流增加达到跳机值,查一查看看,不要只怀疑变频器,因为你是经常性现象,而且起初就这样,新变频器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