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与ATV71建立canopen通信后将变频器参数复位?

楼主(2011-06-22):
twido PLC与ATV 71变频器canopen通信,主要用于传送变频器内部数据,不参与控制,依然由传统的端子控制方式(命令与给定)。

当变频器或PLC重启上电,通信重新建立后,变频器内的参数(除电机之外)都变了,自动改成Can控制有关,而且导致图形面板反复出现反复连接现象,非常奇怪,要恢复必须在变频器“命令菜单”重新设置一次才行。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只能采取上电后重新调取存档参数全部恢复。

网友A(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