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管发热严重的原因?

楼主(2011-06-22):
可调压变压器,三相输出采用6只整流管进行整流,(整流管型号:D8407,8400A)当调压输出直流27V时,电流4312A,(电压和电流正常)整流管发热严重,一分钟内就高达90度,经过详细检查,没有发现短路情况,整流管水冷系统正常,整流管也换过数个,都无效,变压器的三相输出电压也平衡,将负载断开,电压调节时空载电流始终为108A,也不知道是否正常,维修陷入困境,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水冷却故障。查看水量、水压和供水管,水套是否结垢?整流电流4312A,在二极管上有1V压降,就有4312W的功耗,你水冷系统能带走那么多热量否?

网友A:
测二极管的压降,压降大就要找电气连接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却故障。查看水量、水压和供水管,水套是否结垢?整流电流4312A,在二极管上有1V压降,就有4312W的功耗,你水冷系统能带走那么多热量否?

压降确实没有测量过,明天检测一下,谢谢李纯绪的提示!!!

网友B:
1、电压调节时空载电流始终为108A,不正常!二极管漏电流过大,过热可能就是漏电流大的原因!

2、这个漏电流不通过负载,是经过二极管的短路电流;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D(2012-02-22):
你好:

鞍山鞍明实业有限公司是集科研、生产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内独家与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合作,引进世界上先进的热管技术和工艺,专业生产热管及热管散热器。产品已获得十几项国家专利,拥有全部知识产权,并通过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经过十多年的推广应用,高效可靠,全面替代水冷、风冷实体散热器,并有效地解决了隔爆与密封散热的难题。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航天、军工、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子、电力、煤炭、铁路、汽车、通讯、纺织等领域的整流、变频、软启动和功率补偿装置中,为变频器散热、电源散热、机车散热、隔爆散热、CPU散热及大功率晶闸管、IGBT、功率模块等电力电子元器件的推广应用开辟一条新路。

公司已成为国际热管研发、应用组织的成员单位和国家电力、电子器件用热管散热器的研发、出口的基地。产品畅销全国各省、市和地区。在替代进口的同时,大量出口到俄罗斯、美国、印度、伊朗、日本等国家。

    希望我们有机会进行合作!

                                       鞍明公司   王立军

                                        aswlj197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