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nfoss fc300变频器频率单位的设置?

楼主(2011-06-22):
请教danfoss fc300变频器频率单位的设置?也就是如我要控制输出30.0hz,变频器输出频率误差范围在0.1hz内,而不是30.5hz。该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

网友A:
什么情况,设置为30HZ,实际运行频率达到30.5HZ?

楼主:
也就是要求控制精度高一点,输出频率误差范围为0.01范围内。

网友B:
就是要精确到百分之一赫兹?

楼主:
是的,因为有时输出后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输出后基本没有对精度参数进行设置,现在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手册上没有相关设置,试试闭环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