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检测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1-06-22):
产品输出的是5V方波,PLC检测不到,怎么办?

后来接了一个高速光耦,但输出的不是方波,怎么办?

谢谢,急!

网友A:
 输出的5V方波频率太高,可以使用PLC中的高速计数模块检测

网友B:
输出的是5V方波,PLC检测不到 怎么个接法?

网友C:
电路接法有问题,主要是光隔输出,实际中看见过这样的笑话

网友D:
把信息给详细点!最好有详细电路图。

输入是方波,通过高速光偶后就不是方波了。要么是你选的光偶速度达不到频率要求,要么就是你的光偶质量有问题(假货多得很)。如果不需要隔离的话,直接接三极管用OC 电路!

网友E:
首先看和PLC 的电压幅值是否相同?

网友F:
哪个型号的PLC?估计信号频率有多高?

网友G:
不是频率问题,是接口问题,一般情况下PLC需要24V才能驱动。

网友H:
    对“产品输出的是5V方波,PLC检测不到,怎么办? 后来接了一个高速光耦,但输出的不是方波,怎么办? ”的回复:

          PLC的输入信号要求幅度为0~24V变化,对输入的5V方波必须先做电平转换方可使用。请见下图:

       图一适用于PLC的输入侧的公共地(COM) 接24V电源负极的PLC(如S7-200等西门子型的PLC),当输入信号Uin =0V时,G1管截止,其G1的集电极电压=+24V,故使G2管截止处于断开状态,即PLC的输入=0。当输入信号Uin =+5V时,G1管导通,其集电极电压=0V,给G2的基极提供足够大的基极电流,使G2管饱和导通,G2象开关一样,将+24V加在PLC的输入端。
       图二适用于PLC的输入侧的公共地(COM) 接24V电源正极的PLC(如CPM1A等欧姆龙型的PLC),当输入信号Uin =0V时,G1管截止,G2管导通,其G2的集电极电压=0V,故使G3管截止处于断开状态,即PLC的输入=0。当输入信号Uin =+5V时,G1管导通,G2管截止,其G2的集电极电压=24V,给G3的基极提供足够大的基极电流,使G3管饱和导通,G3象开关一样,将0V加在PLC的输入端。
       这二种电路,要求5V方波的电源应与PLC输入侧的24V电源共地。如要求这二种电源不共地,可采用以下电路转换:
          图三 适用于PLC的输入侧的公共地(COM) 接24V电源负极的PLC(如S7-200等西门子型的PLC)。
          图四 适用于PLC的输入侧的公共地(COM) 接24V电源正极的PLC(如CPM1A等欧姆龙型的PLC)。

网友I(2011-08-24):
图3.4的电路好。有隔离,安全。

网友J(2012-09-26):
谢谢楼上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