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变压器烧毁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1-06-22):
如题,烧毁前温度好像也不是很高啊?

楼主:
牛们呢,没人关注类似问题么

网友A:
变压器烧毁通常是因为温升过高或者绝缘损坏。 烧毁前温度不高,不代表局部温度也不高。 变压器过载、温升设计余量过小、异常的谐波加热,都可能导致局部高温,进而导致变压器失效。对移相变压器而言,一个很容易犯的设计失误是忽视变压器的谐波加热,特别是二次侧的谐波加热。 至于绝缘损坏,原因很多。常见的是真空开关截流过电压击穿:用真空短路器开断空载的移相变压器,很容易造成绝缘损坏。

楼主:
    如果是谐波问题导致,变压器设计如何提高设计要求呢? 为什么大部分都可以,就偶尔出现几个不行,与负载及功率单元运行情况是否有关呢?

网友A:
哦不是做变压器设计的。但工作经常碰到多脉冲变压器损坏的情况。 这里以外行的角度说几句,希望抛砖引玉。 很多情况下,变压器的损坏是需要进行个案分析的。可能的原因很多,比如 设计方面 1. 温升余量太小。这主要是成本的制约,现在竞争厉害,大家都在挖潜力,挖厉害了就伤到骨头。 2. 过载能力差。有时这源自错误的设计概念比如对谐波加热的考虑不周,连ROBICON这样的大腕早期的变压器都犯过这种错误。有时源自对运行工况的不了解,是设计师与用户沟通不良造成的后果。但很多时候是成本因素在作怪。 应用方面 1. 用户严重超载,超过变频器的设计容量。有些用户对自己负载的转矩特性和过载要求并十分不了解,所以订货时可能会提错要求。造成变频器经常性过载,或者变转矩的设计用到了恒转矩的负载上。这时变频器的过载保护很重要。 2. 变频器厂家瞎卖。有时候为了抢单子,跟田忌赛马一样,用下马对上马,忽视用户的过载要求,以求降低报价。这里说不清楚是谁的责任,但责任肯定不在变压器厂家。唉,价格战最终伤害的是用户,但谁能阻止它呢? 生产方面 变压器的生产我不太熟悉。 请大牛们指正。

网友B:
变压器烧毁的原因无非是电流大!

网友A:
刘工说的对,多数情况下是电流大。 但也有些时是电压击穿,特别是共模电压和截流过电压。共模击穿发生在变频器运行时,截流过电压击穿发生在断电时。

网友C:
楼主介绍的太简单了,用在什么场合,电路怎样,那个地方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刘工说的对,多数情况下是电流大。但也有些时是电压击穿,特别是共模电压和截流过电压。共模击穿发生在变频器运行时,截流过电压击穿发生在断电时。

过电压击穿短路,有,一般是非正常使用造成的!

楼主:
贴张损坏后的图片吧,希望高手能从中看出点儿端倪来。

楼主:
基本上都是某相的一个过着几个二次绕组损坏.

网友C:
像是匝间短路,匝间短路必有过电压,跟负载有关,是什么负载呢?

网友D:
不是烧毁,是电流检测中穿过霍尔的那根线接触不良。如此恰恰证明了一年前的一个评论“北车的技术远远不如南车” 。

网友B:
接线头的部位有烧焦的痕迹者,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烧毁,是电流检测中穿过霍尔的那根线接触不良。如此恰恰证明了一年前的一个评论“北车的技术远远不如南车” 。

南车北车跟这个案例什么关系呢?这是电力机车上的设备吗

楼主:
水泥厂高温风机负载,根据输入电流监测情况看负载应该一直存在周期性波动

楼主:
电流检测中穿过霍尔的那根线??   移相变压器中有这个检测吗?我不太清楚?

网友C:
是直流电机吗????

网友C(2011-08-03):
引用 楼主:

水泥厂高温风机负载,根据输入电流监测情况看负载应该一直存在周期性波动

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多大的电机?电路怎样。一般情况下风机负载不会出现周期性变化,输入电流的周期性变化是控制系统不稳定造成的,跟烧移相变压器应该是两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谐波问题导致,变压器设计如何提高设计要求呢? 为什么大部分都可以,就偶尔出现几个不行,与负载及功率单元运行情况是否有关呢?

   基本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