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西门子300.400的cpu的实时时间???

楼主(2011-06-22):
plc经常报错,但是总是显示1994年或1997年的某时某分
请问我怎么才能设成和电脑一样的时间呢?

网友A:
按以下操作即可。。。。。。。。。。

网友B:
有三处可以设置,如上使用菜单设置有两处,还有是通过软件设置。

网友C:
怎么来弄? 能给点说明吗?

网友D:
已经很明确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E(2011-08-19):
在sfc中记得有一个可以洗设定系统时间的s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