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实例教程

楼主(2011-06-22):
请文哪里有IFIX 实例教程。原来都用WINCC,现在想用一下ifix,不知道该从如何下手。

网友A:
直接在网上搜索很多啊,!

网友B(2021-05-19):
您好,请问您现在还在用IFIX么,我以前也是用WINCC的,现在项目要用IFIX,资料看了一些,但是发现跟WINCC扯别太大了,看了半天,都不知道内部变量怎么创建,想建一个内部变量,画面中放一个数字量I/O域,然后写入 1或0,然后运行,对应的图形变色,几天了都搞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