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 G5 变频器SC故障 求助

楼主(2011-06-22):
我这里有一台,安川616 G5 变频器,用在电梯上的,可是电梯一启动就报SC故障,检查发现最右边模块坏了个,更换后上机实验发现故障还是一样,求老手指点应该检查哪些元件,最好帮忙精确到图号,本人新手多谢多谢!!

  变频器室15KW的 请问最右边的模块对应的光耦是哪一个啊?

网友A:
不仅仅可能模块坏,你有没有测量过驱动呢,是上桥还是下桥?上桥应该是PC923下桥应该是PC929吧,他的模块驱动插脚对应着那一路的驱动线路啊,我估计下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PC929有检测的。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随时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