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阀门定位器质量如何?

楼主(2011-06-22):
请教:西门子的阀门定位器质量如何?

网友A:
现在的阀门定位器大都发展成电子式或者智能式的,给调节阀与定位器的整定带来很大方便,其定位器本身的电子器件和程序基本上都能够稳定。

定位器出现问题最多的地方就是气源的洁净性,因为压缩空气通过管道输送后都会有杂质存在,虽然定位器前面安装空气过滤减压阀,但是随着时间增长,空气过滤器内部逐渐变脏,而平常维护又忽视过滤器的清洗,所以后期的过滤器基本上失去作用,致使定位器内部的压缩空气带有杂质,造成气路部分脏污、堵塞节流孔,引起控制失灵。

网友B:
质量还不错,但是维护相当重要

网友C:
不错,但就是太贵le

网友D(2011-10-31):
西门子阀门定位器的橡皮圈有单买吗?

网友D(2012-05-25):
西门子阀门定位器可以维修的 QQ 351314655

网友E(2012-06-28):
我是西门子的代理商 西门子的定位器质量还是不错的 西门子定位器容易坏的部件为压电阀 如压电阀坏了 不建议去修 因为压电阀的密封性要求相当高,修不好用不了几天还点坏。如需定位器及部件可以联系我 段 13702058010

网友F(2012-09-05):
楼上的 这个压电阀里面的垫圈 密封件有的买吗 密封性要求我自己会搞定的 关键是有三颗凸出的小密封件 我现在自己叫人加工了 就是这个凸出还没试好 别的都好了 包括里面的小球 密封圈什么的

网友G(2012-12-24):
西门子的阀门定位器质量好,维护量比较小。

网友H:
质量肯定是好的,质量就要看自己能不能接受了!

网友I(2019-05-19):
质量还是很不错的,质量肯定是好的,质量就要看自己能不能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