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同行160kw的电机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1-06-22):
一台制沙机是由二台160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用皮带带动同一根主轴。一台电机是用星三角启动带动第二台电机,然后第二台电机是直接启动。开启第一台后开第二台一启动第一台电机就烧掉了,第一台的400A开关也烧掉了,我估计是第二台转反了,但也不致于一下就把电机烧掉吧/不到1秒钟。请教各位师傅,看到给我指点指点。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多谢了

网友A:
最好把电机打开看,看看烧毁的情况,从绕组烧毁的情况可以分析出问题

网友B:
第二台转反了不至于把第一台电机烧了,特别是大电机,查别的原因吧。

楼主:
但技术鉴定是超负荷烧的

网友C(2011-07-25):
你这种电机启动方法就不应该带载启动。我建议每台电机都加一台软启动器,然后两台电机分别试好正反转。在两台电机完全启动起来后再下料要保证空载启动这样电机在正常维护的情况下工作3-4年没有问题。一台软启动器也不贵就几千块钱。

网友D:
你的电机过载保护不完善,应该烧。在电机轴端装超越离合器做保护,否则还会出现问题。

网友E:
1、二台160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用皮带带动同一根主轴。

2、到一台星-三角启动时,另一个电机也跟着转动起来,所以启动过程电机负载重过热;

3、直接启动第二台电机时,由于已经转动起来,所以直接启动电流不大,且第一台电机的电流是减小的;

网友E:
4、如果是第二台反接启动,应该是第二台电机电流大,且烧开关!

网友E:
5、所以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一定有其他原因:

1)例如,负载启动第一台电机时,时间长导致电机将要烧毁短路时,适逢你启动第二台电机!

网友E:
2)这样第一台电机是过在烧的!

网友F:
最好把电机打开看,看看烧毁的情况,从绕组烧毁的情况可以分析出问题。可能是带负荷造成,160KW电机直接启动容易烧毁电器元件

网友G:
应是过载吧,你两台电机拖动同一根轴,你一台一台的起动。而且你第一台起动时用的是星形起动,而星形起动只有电动机额定功率三分之一,再样很难带动带动你说的负荷的,电动机在达不动额定转速,电流是很大的。如果你起动时间长的话,电机在长过载的情况下会烧的

网友H:
保护装置不完善啊,这么大的电机过载保护要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