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检测有哪些可行的方案?

楼主(2011-06-22):
现在一个伺服电机的转速反馈是脉冲信号,每转60个脉冲,正常转速一般在2000转每分钟,不想买PLC计数模块,准备在上位机上显示转速值,不知该怎么实现,望高人指点!

网友A:
2KHz的频率,就用PLC主机的高速计数器即可。

网友B:
选用带高速计数功能的PLC  cpu

网友C:
三菱,西门子的PLC都可以实现的,不过好象伺服的话三菱做的比西门子的简单点,数据也好做

网友A:
2楼、3楼说的都对。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了!在做方案,会考虑这种方法的。谢谢!

楼主:
现在我是采用用高速计数器采集脉冲信号,进而算出转速值的,之前也没有做过想、心里没底,麻烦乔工能不能讲解详细点呢?是用定时中断做的吗?

网友A:
你用什么品牌的PLC?应该有类似三菱的SPD指令吧,本指令直接采用内部中断,给出一个单位时间的脉冲数,拿来直接计算即可。

网友A:
如果没有SPD指令,用定时中断采集脉冲数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没有SPD指令,用定时中断采集脉冲数亦可。

乔工你好!我用的是西门子的200PLC,没有SPD 类似的指令,哦,对,采集到脉冲数应该就好处理了。多谢乔工点化!明天再试试,希望能搞定,不行的话还要买什么转换模块好麻烦。哈哈。。。

网友D:
60*2000=120000超过PLC正常扫描时间!要选用有高速计数功能的PLC或用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E:
200的PLC,250MS中断四次取一次HC0的值就可以了,要例程的话刘个邮箱

网友F:
用高速计数器,再做中断。中断中处理数据。得到比较准 确的数值显示。如果跳动大就求和再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