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型18.5KW变频跳0H求教

楼主(2011-06-22):
风扇OK.热敏电阻OK.求解..不带负载..上点自动OH

网友A:
测温电阻或电路故障。

网友B:
变频和590维修联系13830812651

网友C:
风扇OK.热敏电阻OK.的情况下,查一下电源各压是否都正常.如果这也OK.那就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D:
是三线风扇坏了!我这里边有这风扇:13302251238

网友E:
把风扇信号线与接地端接

网友F:
是风机控制回路坏了,检查一下。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G:
1、风扇坏了;

2、风扇控制回路坏了;

3、风扇电源电路坏了;

……

网友H:
功率板上的运放坏了。

网友I:
1、检查一下外围和散热片的温度,是否达到80摄氏度。如果是,应该跳保护的。

2、如果散热片温度高,查看风扇的运转情况和散热的通道堵塞情况。

3、如果风扇不转,有两种情况。

  A、风扇的测量回路断路,可以将风扇的蓝色线和红色线短接,使内部检测回路能够重新构成回路。

  B、风扇的驱动回路损坏。你可能就只有找人维修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