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柜体的加热器是如何选择的?

楼主(2011-06-23):
怎么确定变频器柜体的加热器功率该是多少?变频器柜体的加热器的加热的目标是什么?

网友A:
变频器柜体的加热器?

楼主是指用在高湿场合防止凝露的电加热器吧,

电加热器一般选择200-300W就行了,装在设备的最底部,受湿度探测器控制启停

网友B:
选一个温湿度控制器,外加 加热器就OK啦。用途,在潮湿环境除湿,保护电器用了。

网友C:
1、去露加热器,湿度传感继电器控制!

2、变频器启动前,上电检露、除露后,方可开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