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原理工作原理

楼主(2011-06-23):
软起动器(软启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软启器采用三相反并联晶闸管作为调压器,将其接入电源和电动机定子之间。这种电路如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使用软启动器启动电动机时,晶闸管的输出电压逐渐增加,电动机逐渐加速,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电压的机械特性上,实现平滑启动,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启动过流跳闸。待电机达到额定转数时,启动过程结束,软启动器自动用旁路接触器取代已完成任务的晶闸管,为电动机正常运转提供额 定电压,以降低晶闸管的热损耗,延长软启动器的使用寿命,提高其工作效率,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软启动器同时还提供软停车功能,软停车与软启动过程相反,电压逐渐降低,转数逐渐下降到零,避免自由停车引起的转矩冲击。
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启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对电机无冲击,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平稳起动,减少对负载机械的冲击转矩,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2)有软停车功能,即平滑减速,逐渐停机,它可以克服瞬间断电停机的弊病,减轻对重载机械的冲击,避免高程供水系统的水锤效应,减少设备损坏。
(3)起动参数可调,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楼主:
1.引言
根据统计,电动机的用电量占我国发电量的60%-70%,而电动机中的90%是交流电动机,因此对交流电动机拖动的控制及保护是达到节约能源、简化控制、优化国家资源的重要手段。交流电动机面临的主要问题:a.起动问题,包括起动时的电流冲击及起动转矩冲击,电动机因起动引起的故障占总故障的10%以上,而且大功率电动机很多应该停机的时候,因起动困难,只能尽量浪费;b.停机问题,包括根据生产及工序的要求需要延长停机时间或缩短停机时间;c.综合保护问题,如过载、过流、短路、缺相等动态保护及特殊环境中的电动机除湿干燥等静态保护。
2.电动机的起动问题
交流电动机全压直接起动将产生过高的电动转矩与起动电流。直接影响接在该电网上电气设备的运行。全压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愈大,供电变压器容量愈小时,这种影响愈显著。通常认为电动机容量大于动力变压器容量的30%,不允许经常全压起动,否则在起动瞬间大电流的冲击下,将引起电网电压的降低,影响到电网内其他电气设备的运转,电压的降低可能引起电动机本身的起动无法正常完成,严重时,电动机可能烧毁。同时,全压起动产生过高的起动冲击转矩将引起一系列的机械问题,如连接件损坏、电动机机座变形、传送带撕裂,齿轮或齿轮箱损坏等。因此必须设法改善电动机的起动过程,使电动机平滑无冲击的完成起动过程。解决此类问题的常用方法为:适当降低电动机的端电压,从而减少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及过大的起动冲击转矩。交流电动机传统的起动方法有自耦变压器起动、星-三角起动、串电抗器起动、串水电阻起动等。随着晶闸管的问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推广应用晶闸管交流调压技术的低压固态软起动器,之后随着电力电子控制应用技术的发展,美国摩托托尼公司推出了一系列的中、低压软起动器,电压范围从0.2-15KV,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地,其中大量产品在中国市场已经运行十年之久。
3.ss2软启动器与传统起动方式的比较
串电抗器起动:对于鼠笼异步电动机一般采用定子回路串电抗器分级起动,绕线电动机采用转子回路串电抗器起动。起动方式属降压起动,起动有较大的功率损耗,分级起动引起起动特性不平滑。
星-三角起动:起动时定子绕组星形连接,起动完成后三角形连接,起动的电流为三角形连接的1/3,同样起动转矩也降为三角形的1/3。同时从星三角接线切换到三角形接线过程中会出现二次冲击电流及转矩
自耦变压器起动:电动机起动时,其定子通过自耦变压器连接到三相电源上,当起动完毕后,自耦变压器切除。当电动机容量较大时,变压器的体积增大,成本高,因变频器自身发热限制不允许频繁起动,而且起动特性不平滑。
以上几种传统的起动方式的共同特点是控制线路简单,起动转矩固定不变,起动过程中都存在二次冲击电流的问题,停机时都是瞬间断电,无法满足软停车的要求。
ss2软启动器是电力电子技术与自动化技术的综合产物,采用全数字控制,利于联网集中控制,并且具有体积小,功耗底,高可靠性,免维护,安装方便等特点。固态软起动器利用晶闸管的移相控制原理,控制晶闸管的触发角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电动机起动过程中,ss2软启动器按照预先设定的起动曲线增加电动机的端电压使电动机平滑加速,起动过程中的电流可以按照起动要求设定起动电压和电流进行控制,达到限流值后电流不再增加,随着转速的增加,为了维持限流值电压按照限流的要求逐步增加,从而减少了电动机起动时对电网、电动机本身、相连设备的电气及机械冲击。电动机达到正常转速后,旁路接触器接通(可选起动完成的运行方式)。电动机起动完毕后,软起动器继续监控电动机并提供各种故障保护。
关于中压电动机起动方式目前来说很多用户非常关注,而国内很多场合选用了定子串液态变阻方式。主要因为两点:
第一,固态中压软起动器目前国内没有专业的生产厂家。
第二,液态变阻器起动方式投资少。
中压故态软起动器生产厂家主要集中在美国,其所有控制及保护功能比低压软起动器更完美更全面,以美国摩托托尼公司的软起动器来说,其中压软起动器电压及功率等级覆盖了所有中压电动机的功率范围,在不同行业、不同工况已大量使用。中压软起动器使用寿命为液态变阻器寿命的4倍以上,而且液态变阻器体积庞大,不允许频繁起停,起动功耗大,无法满足一台控制多台电动机的要求,需要专人维护,同时其响应比较慢及设备运行费用比较高。
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地中压电动机主要采用中压固态软起动器或中压变频器起动。众所周知,中压变频造价高、调试繁琐、体积庞大、效率低,如果仅仅作为起动电动机的起动器来说故障率明显高于软起动器。所以中压软起动器解决中压电动机起动的问题不管从造价方面、起动性能方面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4.ss2软启动器的软停车
软起动器可以使软停车过程中的输出电压逐渐减小,从而在停车过程中提供一个平滑递减的输出转矩。这样可以使停车的时间延长,减小负载停车时的机械冲击。固态软起动器的软停车功能用在离心式水泵中,可以避免正常停车时水锤现象造成阀门的损坏。因此水泵的软停车经常被称为水泵的保护控制。
软停的另一使用场合:在货物传送过程中,自然停车过程中,经常引起货物的碰撞或倒塌的事情,如果使用软停机器可以使停车过程变缓,从而避免此类生产故障发生。对于吊车、吊桥、运货车采用软停后可以防止运行中的不稳定以及突然停止所生产的故障。
5.电动机的综合保护
交流电动机普遍用于各种工业传动系统,因运行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由于环境温度湿度、负载过大、电动机老化、电网波动等因素造成电动机损坏,具有关权威部门统计数字表明,电动机烧坏绝大部分原因是由受潮、过载、过流、堵转、缺相及三相不平衡引起的。电动机的保护可分为机械保护和电气保护两大类。机械保护主要是大容量电动机运行时的轴承保护。电气保护主要有:短路保护、过负载保护、缺相保护、失压或欠压保护、接地或接零保护。
并非所有电动机都需要所有的保护功能,用户可以根据情况配合使用,目的是保护电动机不会因为过热而烧毁。而常说的电动机的综合保护主要是指电气保护。
针对此问题,摩托托尼公司设计及生产了大量的用于电动机保护及控制的产品。
如: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电动机加热除湿器、电子刹车、可控硅调压、调功产品等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石化、水利等行业。电动机的综合保护器,集成了所有常用的保护功能,用户接线及参数设定简单,电动机加热除湿器与电子刹车国内生产厂家很少,并且国内产品故障率高,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增加了运行费用,对于一些环境温度比较低,空气湿度比较大的地方,如果电动机长时间处于停机状态,空气中的潮湿会使电动机绕组绝缘降低,起动前必须通电预热,对机体进行干燥处理,恢复绕组的绝缘,这种情况下,建议用户选择合适的加热除湿器。
而ss2软启动器本身集成了传统起动器的起动性能与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保护性能,对于选用软起动器起动电动机的传动系统,电动机的起停参数、各种保护参数用户都可以通过编程设定,简化了用户外部接线,提高了系统的集成度,便于集中控制和远程控

楼主:
在应用电子软启动器时应考虑哪些问题呢?做为软启动器首先要看它的起动性能和停车性能,目前的软启动器有以下五种起动方式:
限流起动顾名思义是限制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它主要是用在轻载起动的负载降低起动压降,在起动时难以知道起动压降,不能充分利用压降空间,损失起动力矩,对电动机不利。斜坡电压起动顾名思义是电压由小到大斜坡线性上升,它是将传统的降压起动从有级变成了无级,主要用在重载起动,它的缺点是初始转矩小,转矩特性抛物线型上升对拖动系统不利,且起动时间长有损于电机。转矩控制起动用在重载起动,它是将电动机的起动转矩由小到大线性上升,它的优点是起动平滑,柔性好,对拖动系统有更好的保护,它的目的是保护拖动系统,延长拖动系统的使用寿命。同时降低电机起动时对电网的冲击,是最优的重载起动方式,它的缺点是起动时间较长。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与转矩控制起动相仿也是用在重载起动,不同的是在起动的瞬间用突跳转矩克服电机静转矩,然后转矩平滑上升,缩短起动时间。但是,突跳会给电网发送尖脉冲,干扰其它负荷,应用时要特别注意。电压控制起动是用在轻载起动的场合,在保证起动压降下发挥电动机的最大起动转矩,尽可能的缩短了起动时间,
是最优的轻载软起动方式。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最适用最先进的起动方式应是电压控制起动和转矩控制起动及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目前的软启动器多是限电流起动和斜波电压起动,它是最原始最低级最简单的方式(如“ABB”软起以及国内的大多厂家),还有的是限流起动和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唯有“雷诺尔”的软启动器实现了电压控制和纯转矩控制及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AB”、“施耐德”、“西门子”的是限流起动和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
停车方式有三种:一是自由停车,二是软停车,三是制动停车。电子软起动带来最大的停车好处就是软停车和制动停车。软停车消除了由于自由停车带来的拖动系统反惯性冲击。制动停车在一定的场合代替了反接制动停车。
可靠性的选择:可靠性分三个方面,一是产品的短路自保护,二是无故障停机保护,三是产品故障率。前两项可通过产品说明书识别,国内产品除“雷诺尔”的自带短路保护外其它的一般都不自带短路保护,需外加快速熔断器,自动开关不能保护电子软启动器。国外的“ABB”不自带短路保护,需外加快速熔断器。无故障停机保护看它的软起是不是带有绿色单元(KGL),所有的电力电子产品世界难题是无故障停机(干扰停机)现象。目前,市场上流行的电子软起中唯有“雷诺尔”的加装了绿色单元。
智能控制功能的选择:在选择软起要注意它的智能化程度,是否带微机接口,接口是否带有通讯地址和程序,是否能达到通讯控制以及故障自珍诊断功能等。目前发现这些功能完整的只有“雷诺尔”的软起,并且在天津市城市排水微机控制中得到良好应用。其它方面还要考虑是否保护功能完备和冷却方式以及运行方式等,如:过电流保护,过压保护,单项接地保护,上下口断相保护,三相不平衡保护,相位颠倒保护等。冷却方式分机械风冷和自然风冷。柜体是否需加机械通风,元器件的排布等,机械风冷的柜体加机械通风,软起正上方不能放电器元件,机械风冷的还要考虑倾斜度等。自然风冷的无此要求。运行方式分在线型和非在线型,选型时尽量选用非在线型。
初始检查 检查启动器标签上的型号是否与订单及发货单上的型号一致。①电机软启动器安装和接线须有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并遵循相应的安装标准和安全规程。在安装和接线之前请详细阅读本使用手。②电机软启动器通电时,严禁接线,须在确认断开电源后,才能进行,否则有触电危险。③设备在不使用及维修时,必须断开进线空气开关。④软启动回路为可控硅元件,严禁用高压欧姆表测量其绝缘电阻。⑤软启动器正常工作时自动输出旁路。⑥软启动器调试时必须接负载(可以小于实际负载)。⑦远程端子禁止有源输入。⑧主回路必须加快速熔断器。⑨接线时,三相输入电源务必接在R、S、T端子上,连接电机的输出线接在U、V、W端子上,否则会造成电机软启动器严重损坏。⑩电机软启动器维修时,请务必先短开电源,确保安全。本手中所述的产品特性以及服务会由于技术发展等原因随时改变,我们保留以后更改的权利。注意:必须确保线路连接正常,否则将出现难以预料的故障或后果。

网友A(2012-08-07):
整理这么多辛苦了您。

网友B:
应用的很少 ,都被星角启动代替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理这么多辛苦了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