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电机烧坏原因

楼主(2011-06-23):
我有一台45KW的电机,有三相电源是直接进去的,马达不启动就有三相电进去了,另马达没有冷却风叶,马达上开了四个大孔,是靠转子上的叶片排风冷却,平时不工作停在那里一段时间就直接在线槽里面击穿接地了,有时关电一段时间一开电也会这样,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三相电直接进去了会有什么影响,还是电机上开孔受潮了烧坏了,我打开看也没发现里面潮湿现象,而且击穿的地方在线槽里面,烧坏好几台了。

网友A:
如果确定你讲的"有三相电源是直接进去的,马达不启动就有三相电进去了,"那么是你们的接线不对,这时马达没起动,线圈已经带电,这样线圈的电磁效应的作用造成发热,热度升到一定的高度破坏了绝缘,烧毁线圈,这只是一种可能;再下来你提到"马达没有冷却风叶,马达上开了四个大孔,是靠转子上的叶片排风冷却,平时不工作停在那里一段时间就直接在线槽里面击穿接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用的这台电机从里到外是全部不合格的废电机,整如你讲的:"击穿的地方在线槽里面",除了你们安装使用不当外,电机质量也应考究.不过我还是以为应当先彻底查一下自己的问题,按你讲的情况,你们接线错误造成烧毁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B:
三相电源进去马达会不启动?

网友C:
为什么不起动就有三相电源进去呢

网友D:
请说明使用的地方,用于做什么的,和地理位置南方还是北方以长江为界。介质引起对绝缘的破坏,造成击穿。

网友E:
这个设计有点不对吧,绝缘肯定要做好

楼主:
星三角启动,有三相进去马达是不会启动的,这种就是这样设计的,是LG的注塑机的马达,我怀疑他们设计有问题,但找不到根据,就象上面说的会不会有电磁效应,

网友F:
星三角启动,有三相进去马达是不会启动的,大家是否见过,星三角启动与运行只用两个交流接触器的?那么以上情况就明白了。

网友G:
先查电机好不好,再看看你们的电源电压是正常,最后检查负载;不过可以重新装冷却风扇,强制冷却

网友H:
不管怎样设计,不管什么启动,只要电源进入电机,电机线圈就会通电,其就会产生电磁场,而电机不转,则电能转换为热能,而电机的散热又是靠转子旋转排风冷却,那么这个时间长了烧坏电机是最正常的。

网友I:
这样的星三角启动电路,确实还没见过,电路应该改一下,电机在槽内短路,这是嵌线工艺的问题,我修电机,这是要赔偿的,

网友J:
说的不明白。

网友K:
听得不明白,就是电机的电送进去了,在电机中没有形成回路也不会有磁场产生的吧!如果有磁场产生那样电机不就转起来了吗?

网友L:
“开了四个大孔”,防护式异步电机,潮湿环境不宜;

楼主:
星三角启动不是要两组三相电源进去吗,现在是直接进去一组三相电源,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启动的,我现在加一个接触器控制,看一下效果,如果再烧坏就是开孔潮湿烧坏的

凡人?烦人?

网友:
跟据你的说法,可能是电机受潮引起的,原因是你都 是在停机和开机 时烧的,停机时没有电流没有温度容易受潮,正常工作时由于有电流有温度,电机不会受潮,还有可能就是电机维修质量的问题

网友M:
主要交流电工 强电弱电 电子技术 帮助他人同样在帮你自己多个社会朋友多条社会路一群已满邀请您加入119401158

网友N:
你自己要先搞清楚,电动机三相电上去点击不转,你知不知道电动机工作原理?要不然是交流接触器有一相坏了,直接连接你用电笔测量三相都是相线。

网友O:
星三角启动有6个线头。三相电源进去是分别进到线圈的3个头(或尾),电机肯定不转。当3个尾(或头)再进去错位的三相电,马达就运转起来。我使用AB的软启动器控制55KW电机启动就是这样接线的。(AB软启动称为角型接法)

网友P:
为什么要开孔?不用时应把孔堵上,使用前应测一下绝缘电阻。估计是受潮造成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星三角启动有6个线头。三相电源进去是分别进到线圈的3个头(或尾),电机肯定不转。当3个尾(或头)再进去错位的三相电,马达就运转起来。我使用AB的软启动器控制55KW电机启动就是这样接线的。(AB软启动称为角型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