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维修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1-06-23):
一个FX2N-128MR 的PLC 输入点X全部OK 输出点前16点Y0---Y17 OK , Y20---Y77 全部无输出,有么有哪位高手遇到类似问题啊,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CG46842-107 及 083A 的问题

网友A:
不懂维修,帮顶。

网友B:
将plc开关拨到“stop”,在编程软件里“在线”--“调试”--“软元件测试”,强制Y20---Y77试试

楼主:
试过了 就是里面硬件坏了 想修 但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C:
如果程序有输出,而实际触点无输出的话,可能是继电器坏了,这个很容易更换。

网友D:
先查继电器好不好,再换芯片试

网友E:
如果程序有输出,集成坏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F:
现在解决的没有?

网友G:
硬件坏了,有能力的话自己换换内部的逻辑芯片,脚很多的,没能力就送修吧。

网友H:
换芯片吧

网友F:
对:qq1824171327 关于试过了 就是里面硬件坏了 想修 但不知从何入手 内容的回复:是的  你里面的芯片坏了。我以前修过的,换上就好了。不是弄维修的配件不好找哦。

网友F:
就像这种的电容,我没有内部的实体电容。你拆开PLC就能看到,一个输出点对应一个。

网友I:
应该是芯片坏了,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J:
 是不是62083?

网友F:
解决了没有,来关心一下。

网友K:
记得好像是内部芯片的问题 测一下是哪个芯片控制后面的 换了试试!!

网友L(2012-01-02):
专业PLC 维修(芯片级) qq:525732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