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显示小数位问题

楼主(2011-06-23):
  大家好!!

 我用的是台达AE系列的屏,接收的数据好像台达屏自动化为整数显示出来。如实发数据100.85、台达屏显示数据是100,在显示数值按钮设小数位2位,显示的数值就会从小数位开始算变成1.00,也试过改偏移,只能是把台达屏上的数据偏移过来变成100.00,并不会把实发数据显示出来,高手们给点意见指点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选显示实数数据。或者在程序里把100.85处理成整数后再发给触摸屏显示。

网友B:
你的数据时浮点数吧。人机上要使用浮点数显示。

 其他的数值是不存在小数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