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F7-45KW变频器报 GF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23):
接修一台安川F7    45KW变频器,用户反映,送电正常。。。运行就报警。

根据经验,这个接地故障送电报一般是霍尔,运行报是驱动。故从驱动入手,检查了驱动没有发现问题,送电显示正常,运行正常,带电机3.7KW正常,输出一切正常,就这样交给用户。。。。

      用户安装后开机运行还是老样子,怀疑电机有问题,用户换电机11KW试正常。但是45KW的电机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把电机换到37KW还是报警,电机根本没有动起来。。。

     后来换了霍尔成功。。。。。

网友A:
用户安装后开机运行还是老样子,怀疑电机有问题,用户换电机11KW试正常。但是45KW的电机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把电机换到37KW还是报警,电机根本没有动起来。。。

后来换了霍尔成功。。。。。

变频器的通病,最基本的经验!

网友B(2014-09-15):
我遇到了 一个是11kw的F7   主板坏了,我换个7kw的主板上去 我把11kw主板上的储存器换到了7kw上了   带小电机没问题  拿给客服就报GF    还请大师指点下!

网友C(2014-11-01):
应该是功率代码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