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R201程序导入到R400中的问题

楼主(2011-06-23):
PKSR201程序导入要求导入R400中,但是提示版本太低,要求转换,请问高手哪里有转换软件?

楼主:
我已经解决,依次转换为R210--R310--R400,一切正常,流程图转换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2012-04-29):
只做过300-》400,流程图小部分移位,在画面分辨率不变的情况下,打400补丁后解决

我是dsa系统,既有300服务器,也有400服务器

网友B(2017-07-08):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依次转换为R210--R310--R400...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