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采集不到编码器信号,改如何做?

楼主(2011-06-23):
设计目的:采集编码器脉冲信号,然后把脉冲信号转换成位移量。光电编码器用的是长春禹衡光学的LF-360BM-C1030F 也就是每转3600个脉冲。A相接I0.0 B相I0.1 Z相不接。PLC是力德仿西门子S7-200 CPU224继电器型.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HCO没有数字变化,怀疑一是程序编的有问题,二是编码器有问题。达人指点一下,我该如何进行排查工作?

下面是我的梯形图:

主程序
LD SM0.1
CALL SBR_0:SBR0
LD SM0.0
MOVD HC0, VD100
MOVR VD100, 行走尺寸:VD115
*R 每脉冲尺寸:VD105, 行走尺寸:VD115
TRUNC 行走尺寸:VD115, VD120
-D VD120, 显示尺寸:VD140
子程序
LD SM0.1 // 首次扫描时
MOVB 16#F8 SMB47 // 配置HSC1:
// - 启用计数器
// - 写入新当前值
// - 写入新预设值
// - 将初始方向设为向上计数
// - 选择现用水平高的起始和复原输入

// - 选择4x模式
HDEF 1 11 // 将HSC1配置为正交模式,
// 具有复原和起始输入功能
MOVD +0 SMD48 // 清除HSC1的当前值
MOVD +50 SMD52 // 将HSC1预设值设为50
ATCH INT_0 13 // HSC1当前值 = 预设值(事件13)
// 附加在中断例行程序INT_0上
ENI // 全局中断启用
HSC 1 // 程序HSC1

网友A:
要把VD100 VD105等先转换成实数在计算。

楼主:
哦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用三用表测试编码器的A相,发现永远是高电平,拆卸编码器发现玻璃已经碎裂,发不出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