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低频率工作?

楼主(2011-06-23):
如果需要一台电机长时间低频率工作,用普通电机好还是变频电机好?频率最低分别能到多少呢?望各位大虾解答!

网友A:
低频工作主要是散热问题,有强迫风冷的电机或者变频电机散热一般要好些,频率最低就看你变频器的控制了

网友B:
用普通电机就可以啦!但是要单独散热比较好。

网友C:
搞不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机械设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机械设计呢?

1、是啊,这人都是中邪了!

2、如果你把电动机的皮带轮换小一点,变频器就会工作在较高频段,动力也会强一点;

网友D:
3、30KW 的电机,变频调速时,工作在5HZ时只有3KW;

4、如果用机械调速,就可以直接选用3KW电机,不用30KW的电机,既省钱又省电!

网友D:
5、搂主是不懂技术,还是钱多想烧钱!

网友E:
长时间低频运行,改变电机极数及加大减速机速比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大部分时间在低频运行,有时又要在高频区运行,情况又不一样 变频电机当然好但价格比较高,有些普通电机在带有独立的散热风扇也可以满足部分场合要求。 普通电机带独立风扇我单位就有几台,电机长期运行在10Hz以下效果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单位就有几台,电机长期运行在10Hz以下效果还可以。

1、如果是50千瓦电机,长期运行在10Hz以下,相当于10千瓦电机;

2、如果通过机械传动比,让变频器工作在40HZ以上,可以选用15千瓦电机就够用了;

3、现在变频器调速电路设计不合理,是最大的浪费!

网友E:
我们也是这样向工艺车间建议的,但他们认为还能用就继续用烧了再考虑,因为更换电机减速机是要算他们费用的,且拆装也是要工艺车间自己解决,所以他们不肯换。

网友F:
有争议啊》

网友G(2012-03-06):
有个机械工程师要求我:15千瓦的电机带一个波箱,由于传动比设计不出来。要我把电机长期运行在5赫兹。

那个工程师上个月发脾气走了。才干了几个月。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居然有这样的设计人员。也居然敢来面试。也竟然通过了。最后还是,不是真金,怕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