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和欧姆龙PLC的接线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6-23):
欧姆龙这个PLC是晶体管NPN输出的,和松下伺服这样接线对吗?
接线对的话,中间用不用加电阻,加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不加可以吗?

网友A:
这样接不行,必须加电阻,否则会烧驱动器接口(也不一定马上就烧)。

电阻是用来限流的。

网友B(2018-01-05):
看不到图片啊,怎么判断,一般都是24v那里加个电阻,其实私服里面已经加了电阻了

网友C(2018-02-21):
关键你要看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接收口,如果手册上注明是5V的脉冲,你就要串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