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6-23):
变频器输出频率有变化,电压有变化吗?用什么能测量出他的输出电压?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A:
电压是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PWM波,所以一般的电子电压表测不准,楼主可以选择带滤波装置的电压表或者是指针式电压表来测量

网友B:
电压是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通常频率低电压也会低。可以通过面板读取或参数读取来看电压值。

网友C:
电压变化不错 说电压随频率变化而变化不合适

网友D:
直接通过面板上来查看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压变化不错 说电压随频率变化而变化不合适

谢谢刘工提醒,

在V/F控制模式下,电压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其他控制模式并不是这个关系

向诸位兄弟道个歉,误导大家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这有一台施耐德61的变频器,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几十伏,虽然说不准但感觉输出电压应该是有,但外接的电机不转动,变频器报警“电机缺3相”电机肯定是没有问题,大家分析一下这是哪出问题了呢,我们感觉应该是没有输出频率,但拆开变频器不知道测量哪,请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