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对起重机抱闸的影响

楼主(2011-06-23):
10t 的桥式起重机

加减速时间设为3秒

如果低于这个数值,是否可能出现过压失速,导致制动器无法抱闸,出现溜钩现象?

程序中使用了变频器运行中信号作为抱闸开闭的条件。

万分感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提升软件吗?用速度监控抱闸信号,防溜钩。

网友B:
你用机械抱闸功能试试。。。先看看说明书机械抱闸的功能

网友C:
1、用那个绕线电机三段速起吊、下降自如方便,安全可靠,还节能;

2、电磁抱闸与电机并联,绝对安全不溜钩;

3、用变频器下降时,一旦制动受阻过压保护,就会溜钩!

网友C:
4、你只要问问起重机吊车操作工,他们最清楚那个好.。

网友D:
引用<程序中使用了变频器运行中信号作为抱闸开闭的条件>

错了错了。最低限度你也要用频率水平信号驱动抱闸。

最方便的就是使用个别变频器有的抱闸控制功能。包含抱闸张开时间;抱闸抱紧时间;抱闸抱死确认;等待确认期间频率保持;抱闸抱死前电流水平;抱闸张开前电流水平。

不知道我说齐了没有,挺多挺专业的。

网友D:
对于国产的一些功能不高的变频器,我选择频率检测水平信号的输出。意思就是频率升高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堵转电流,这个时候可以放开抱闸了。再配合启动频率持续时间功能。可以比较满意的完成放开抱闸的功能。减速停止的时候达到刚才的启动频率之前就启动直流制动,制动大概1秒多,这个时候抱闸也同时开始动作。过完这1秒,抱闸也应该来到了抱死了。

但是一些性能确实差的变频器直流制动之前总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输出的过渡时间。要小心这一点点时间。

另外一些变频器在直流制动期间不认为是频率水平OFF,用频率水平就不能很安全的驱动抱闸了。

还有一些变频器在直流制动期间不能重新启动的,会给控制带来不便。但相对安全性问题不突出。

网友C:
我建议:

1)电流闭环控制;

2)抱闸独立控制,抱闸总是在停车前制动抱闸;

3)抱闸独立控制,抱闸总是在启动后打开抱闸解除制动;

网友C:
4)在启动或停车时,电流给定在额定电流下。

网友E:
制动时间太短,制动电阻功率不够,就会造成过压报警,变频器故障停机,没有输出,在抱闸动作之前出现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