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小问题,步进驱动器可以CP+接5V,CP-直接接PLC输出吗?

楼主(2011-06-23):
最近看到个别人做的电路,用的130步进电机,驱动器共阳接法,CP+和DIR+都是接的5V,CP-和DIR-直接接到PLC的输出端上了,没接电阻。PLC的输出是24V的。 驱动器说明上写的如果接24V信号要加2K限流电阻,但他CP+和DIR+接的是5V,CP-和DIR-都没加电阻。。。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当然可以,5V就不用串联电阻。

网友B:
只要PLC上的输出是OC的形式,或者叫漏型输出,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