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电机的进油问题

楼主(2011-06-23):
关于台达伺服电机的进油问题
 最近在维修中发现台达伺服电机出现很多进油的问题。如上图所示,情景严重。打开马达后盖所流出的油足以炒熟几盘菜,下面来分析一下进油的原因以及所引发的故障现象。

电机进油的方位有两个:1是前轴的间隙口。

                                         2是后盖的编码器电缆口

进油的原因: 1 最初的选型不正确。有油污的应用场合应该选择带油封的电机                                                                                             (选择了带油封的电机不等于就不进油了,因为油封安装在前轴间隙口。结合上述的进油方位,油还有可能从后盖的编码器电缆口进入,建议点胶封死)

2 客户对应用现场环境管理疏忽。没有保持好现场的应用环境
进油后所导致的故障现象:进油后导致编码器损坏,驱动器报警11 , 06 ,04等。

避免进油的办法:选择正确的电机类型 。选择正确的安装方式(最好是倒立式安装)。 后盖编码器电缆口点胶封死 。

作者:张艳辉 QQ358678888

网友A(2011-08-10):
解决马达进油的问题:

1 有油污的应用场合应该选择带油封的电机,选择了带油封的电机不等于就不进油了,因为油封安装在前轴间隙口。结合上述的进油方位,油还有可能从后盖的编码器电缆口进入,建议点胶封死。

2 客户对应用现场环境管理疏忽。没有保持好现场的应用环境
进油后所导致的故障现象:进油后导致编码器损坏,驱动器报警11 , 06 ,04等。

避免进油的办法:选择正确的电机类型 。选择正确的安装方式(最好是倒立式安装)。 后盖编码器电缆口点胶封死 。

网友B:
强大!后盖的编码器电缆口为啥不做成密封的?

网友C(2011-10-08):
避免进油的办法:选择正确的电机类型 。选择正确的安装方式(最好是倒立式安装)。 后盖编码器电缆口点胶封死 。

网友D:
常规来说,编码器后盖有橡胶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