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394伺服驱动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3):
AB1394伺服驱动器里面那个参数是调整反向间隙的。谢谢!

网友A:
在伺服驱动器里没有反向间隙的参数,在机床参数里有,FANUC、SIEMENS、HAINDEHAIN等系统这个参数号不一样;

网友B(2011-08-04):
好的 ,谢谢,我们的设备用的数控系统位置坏是自己写的,找不到补偿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