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ES2在大型包装机应用性能如何?

楼主(2011-06-23):
    正在开发大型包装机项目,设备有15米长,IO点约235点,只用了两个步进电机控制器、10台变频器、也有几台普通电机、其它基本都是气动,不知道DVP-ES2是否能满足要求?因为已经确定使用台达的PLC,如果DVP-ES2不能满足要求,台达哪种型号的PLC可以达到要求?

    ES2的基本指令是0.54μs,而西门子的S-200都比它快,S-300的基本指令是0.1μs。所以,对于ES2在本项目的扫描周期有点怀疑?

    请高手或台达工程师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如果10台都走通讯的话,台达抗干扰能力弱,要做好屏蔽啊。如果要求精度不高0.54us足够了

网友B:
SX2配合现场总线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C:
如果不行!可以选EH2的啊!这种还不错的!ES2刚出来!性能还要测试!

网友D:
这种应用场合ES2绰绰有余。通讯更是ES2的强项,自带3个通讯口,都可以做主站。最高支持115200波特率。

网友D:
关于ES2的运行速度更不用担心。请参考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2207205400001-1.shtml

这道题就是用ES2解的,比用EH2用时少。

网友E:
这么多变频器, 建议你走DeviceNet总线,会节省相当多的通讯时间,抗干扰能力强,同时,编程简单(不需编写通讯程序)